应广PFC886取表怎么写

楼主(2022-09-06):
应广PFC886取表怎么写见下方,撸码(必须贵单片机16位宽总线才支持查表)

/*******************PFC886/MF520*******************/
/*******************6PWM***************************/
/*******************20220901***********************/
/******************IDE:0.95************************/
/**************************************************/
//                ______   ______
//         PWM2L-|1 PA2 \_/PA1 16|-PWM2H
//         PWM1L-|2 PA3    PA0 15|-PWM1H
//         PWM0L-|3 PA4    PA7 14|-pwm0H
//               |4 PA5    PA6 13|
//               |5 GND    VCC 12|
//               |6 PB0    PB7 11|
//            k1-|7 PB1    PB6 10|
//            k2-|8_PB2____PB5__9|-led

/**************************************************/
/**************************************************/
#include        "extern.h"
CONST   WORD    biao []   =   { 0x0001,0xffff,0x5aa5,0xffff};                //最多255个
led_0                bit                pb.5;
led_1                bit                pb.6;
led_2                bit                pb.7;
led_3                bit                pa.6;
led_4                bit                pa.7;
led_5                bit                pa.0;
led_6                bit                pa.1;
led_7                bit                pa.3;

led_l                bit                pa.5;
led_h                bit                pa.4;

k1                bit                pb.1;
k2                bit                pb.2
byte                xian;
void                xianshi();                //显示
/**************************************************/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4                //        SYSCLK=IHRC/4

pmode        Program_Mode;                        //        if has more FPPAs than 2
fppen        =        0xFF;
nop;nop;nop;
/**************************************************/
$                led_0                out,low;
$                led_1                out,low;
$                led_2                out,low;
$                led_3                out,low;

$                led_4                out,low;
$                led_5                out,low;
$                led_6                out,low;
$                led_7                out,low;

$                led_l                out,low;
$                led_h                out,low;

$                k1                in,ph;                //输入上拉
$                k2                in,ph;
//$                led                out,low;

/**************************************************/
//CONST   WORD    biao []   =   { 0x1234, 0x5678, 0xABCD };

BYTE    shift       =   2;
WORD                All_Data    =   biao [shift];

/**************************************************/
//$
while (1)
{

xian=All_Data $1;
xianshi();                //显示
led_h=1;
.delay 2000000;
led_h=0;
.delay 200000;

xian=All_Data $0;
xianshi();                //显示
led_l=1;
.delay 2000000;
led_l=0;
.delay 200000;

}
}
/**************************************************/
void        FPPA1 (void)
{

while(1)
{
//if(k1==0){led1=1;}// else{led1=0;}
//if(k2==0){led1=0;}// else{led1=0;}

}
}
/**************************************************/
void        FPPA2 (void)
{
        goto        $;
}
/**************************************************/
void        FPPA3 (void)
{
        goto        $;
}
/**************************************************/
void        FPPA4 (void)
{
        goto        $;
}
/**************************************************/
void        FPPA5 (void)
{
        goto        $;
}
/**************************************************/
void        FPPA6 (void)
{
        goto        $;
}
/**************************************************/
void        FPPA7 (void)
{
        goto        $;
}
/**************************************************/
/*
void        Interrupt (void)
{
        pushaf;

        if (Intrq.T16)
        {        //        T16 Trig
                //        User can add code
                Intrq.T16        =        0;
                //...
        }

        popaf;
}
*/

/**************************************************/
void                xianshi()                //显示
{
if(xian.0){led_0=1;} else{led_0=0;}
if(xian.1){led_1=1;} else{led_1=0;}
if(xian.2){led_2=1;} else{led_2=0;}
if(xian.3){led_3=1;} else{led_3=0;}

if(xian.4){led_4=1;} else{led_4=0;}
if(xian.5){led_5=1;} else{led_5=0;}
if(xian.6){led_6=1;} else{led_6=0;}
if(xian.7){led_7=1;} else{led_7=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