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这水平能加入JLC星火计划薅羊毛么?

楼主(2022-09-07):
ce, rc, ST, ar, ps

加入这东西买元器件能给优惠券么? 需要什么资格,是不是非得专业人士技术高超,业余爱好者水平差的是不是不行? 估计我肯定是不符合要求,所以连试都懒得试。
业余爱好者搞制作这一年好几百实在是肉疼啊,要是能有优惠券就好了
上个月为了免费做板学了嘉立创EDA,学着画了个板子做了个小制作,但是我是菜鸟没怎么画过板子画的很差,焊接好勉强能用,人家用STC32做个电桥听说官方支援3000元,真是人和人不能比,俺这用国民技术N32G430做都负上百元了

100KHZ测100欧,大字第一行显示电阻第二行电抗,可以看到这国民技术MCU的ADC读数跳动还不算大啊

网友A:
感觉你板子的布线怎么斜了吧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板子的布线怎么斜了吧唧的

不会画啊,以前做板子收费的时候我没学画板子,等有免费的才开始学的,但也是画转接板为主,等以后没免费的了还可以用转接板飞线做电路,真正实际电路的板子没画过几次,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免费做PCB不可能长久,飞线才是长久之道。

@yjmwxwx :慢慢来,都是这么过来的。有一两次经验就好了
@dirtwillfly :让我选我宁可飞线也不画板子,但是有免费的不要白不要,毕竟我连覆铜板都没有,我现在画板的技术也就勉强能走通,就这个简单电路画着画着好几根线走不过去,没办法还飞了几根线,不是一个月有两次免费么,另一个正面覆了铜,结果初始化都通不过,卡在等外部晶振就续上。肯定还有别的问题只是还没调试到。。
画板子很简单,线路走通就好,又不做产品不用考虑emc和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错 啊 ,RLC 的 ESR 测量  。

这个就是把以前搞的制作移植下,但还没移植成功,不过感觉手感比以前做的强,夹贴片电阻夹的比较稳。
我是看有活动而且参与奖就有200元的优惠券可以拿,于是就搞个制作想混个优惠券,做这个可能也就20元的成本,屏幕买的二手的1.5元,单片机2.5元一片,要能混到优惠券也蛮合算的,但是看好像竞争满激烈的很多人参与,感觉这个参与奖也不容易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测 电感 吧! ? 【 1uH 到 100mH 】
干脆就卖一些 这个产品 吧 。价格 36  ...

现在还没搞完,只用100KHZ的100欧档位调好了ADC采集DFT计算和阻抗计算部分,电感肯定是能测的,上图100KHZ测的47uH电感,如果只是1uH到100mH那只用100欧姆档就可以了,改变频率就能覆盖1uH到100mH,电路能大大简化,现在这个构思的有点麻烦,想实现多测试电压、频率、档位切换,搞起来有点麻烦,单纯搞一个档位还是比较容易的,上一版就搞了24个档位太麻烦了,而且上版是20个引脚的STM32F030,引脚不够用按键还是和SWD公用IO的,再加上是纯汇编写的,这么多档位还4个频率,4*24要96个校准点,最后感觉太麻烦了懒了懒没写出来。。

这次电路原理图的PDF,SPWM滤波部分还没调试电容数值还要改,感觉这次这个构思的比上一个还麻烦,现在只调了一个档位,别的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做东西卖的话我一次都没寄过快递,而且到农村的快递都比较贵,我接个快递都感觉麻烦还要时时刻刻听着电话,本身东西不值几个钱人家再觉得不好退货什么的就太麻烦了,我连买东西都懒得和卖家沟通,选LCSC买元器件就是因为不用和人沟通直接买就可以了。

你敢相信电桥这个东西我连商品实物都没见过,要做表得有基准和别的表比对才行,现在也就是玩玩捎带学学技术,通过搞制作我学会了写程序、画板子、焊板子。
画板子我实在是没画过几次没什么经验,勉强能正常运行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画,以前我都是一个白铁皮外壳飞线焊电路的,去年才买了贴片的电容电阻,只能通过搞制作多练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 是用作 普通万用表 的 补充 , 即可 。

按照你说的方案搞确实比较实用,我主要是闲着无聊玩玩,这单片机这么强不榨干性能说不过去啊,反正就是玩玩就算做成功除了免费送人想不到别的用途,就算卖那几个钱还不够辛苦费,真要做成功了以后出去找工作可以面试一家免费送给他们一个,反正也不值钱就算别人扔掉我也不心疼,就当个毕业设计,其实我觉得这个反而是能放进18650电池充电对我比较有用,我现在都搞不懂当时为啥要选择做这种表。
不过说句实话感觉这芯片虽然表面数据好看,实际用的过程中感觉ADC DMA模式不如我以前用的STM32F030F4P6稳定没问题,这芯片我只是开了4MHZ采样率,用定时器中断在DMA还在采集数据的时候执行DFT运算就会干扰到DMA,造成数据不同步,而STM32F030标称1MHZ采样率,我开2MHZ都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C:
楼主30几要出的话,我要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30几要出的话,我要支持一下

感谢支持,我做的这东西不值钱,感觉成本都不如顺丰的邮费贵,如果真能做成功你出顺丰的邮费我免费送你个。
现在距离做成功还有很远的距离,这个电路后面的放大部分被我搞复杂了,调试放大的时候又遇到问题了,
上面楼层有电路图,我预想的放大倍数是下图这样

但是不知道实际有没有问题,感觉电路问题多多,比如用后面的模拟开关切换放大倍数的时候,信号的幅度上升会很慢很慢,这个搞不懂是啥问题。。

把10UF电容换成100NF电容速度明显快很多,但是还是感觉慢,感觉我这电路搞的实在是有问题,把简单事情搞复杂了,搞成功希望有点渺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辛苦了 。。 不用 模拟开关 ,

改用 60年代的 “风琴开关” 换挡 。简单能用就行 。

这个确实能用,但是我这属于自我折腾型,实际只用一个运放放大就行了,非搞成三个肯定会遇到问题。。

由于ADC是单通道要在电桥的两个臂之间快速切换,每个通道采集4000点用1毫秒,最好1毫秒切换一次,1秒更新500次数据,这样很多档位也看不出档位切换用的时间,但是现实是这电路做不到这么快的切换速度,模拟开关切换瞬间会有过冲,慢慢切换的话档位少还行,档位多太慢了。。 我打算换成单个运放放大,模拟开关后面先进运放再进隔直电容试试。。

楼主:
真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只知道抄别人电路不会自己设计,哪里有错误自己也看不到,搞了大半天终于找到问题啦 哈哈

楼主:
经过调试发现4倍放大偏小,6倍放大稍微偏大而且都相位不准,2倍、3倍和10倍相位和倍数都准,一时贪心看还剩个模拟开关就没用衰减调放大倍数,结果就造成100KHZ这俩档位不准。。如果不改只能程序里面校准,改了不校准都可以用,但是要砍掉一个档位或者把这俩都砍掉比较好。。

楼主:
只能去掉那两个档位了,去掉的就和上版放大倍数一样了

网友D:
这个电路板的走线非常的有个人特色啊 好在还没有锐角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板的走线非常的有个人特色啊 好在还没有锐角出现

我现在画板子能画对能工作就不错了,要不是有免费打样这个活动这辈子都不可能学画板,如果只是我自己用飞线就足够了,学着画板子万一做成功了别人仿制比较容易,虽然我技术差但是愿意分享自己做的东西,我做的所有制作电路图和程序都是公开的,别人技术高但是不怎么愿意分享,特别是靠技术吃饭的自己做的东西就更不愿意分享了,哪怕是一段代码都不愿意贴出来。你看比如业余爱好者制作的电桥,程序开源的也没几个,不像数码管时钟那样到处都是现成的程序,新手学几天单片机就能做个时钟,其实电桥的程序也不复杂,搞不懂为什么别人要保密,如果也像数码管时钟那样分享那么人人都会做多好。

网友E(2023-03-03):
大佬大佬

网友A:
老乡很厉害啊

楼主:
我在这里属于异类,还是撤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