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7):
怎么样能用cw32f030来控制直流电机转动

网友A:
多少V的直流电机?

网友B:
多大的电机?

网友C:
想让电机转得有电机驱动电路。

网友C:
电机驱动电路可以买模块,有了模块之后,将模块连接开发板的IO口,然后进行控制。

网友C:
前期可以只用高低电平控制电机,后期再加入PWM控制电机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