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勘误手册中的failsafe

楼主(2022-09-07):
N32G031芯片未上电,将串口引脚(PA9,PA10)和外部USB-TTL连接,只连接TX、RX、GND的情况下,MCU电压5V,程序在运行,翻看勘误手册V1.1的3.2 IO倒灌电流,不支持 failsafe 的 IO 如果先于 VDD 上电,此时有可能出现异常,出现异常后外部管脚复位无法恢复正常
但是数据手册V1.1中未标注failsafe功能

网友A:
N32G031的IO口没有防倒灌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N32G031的IO口没有防倒灌功能

数据手册中没有说明,勘误手册中提到的failsafe功能也没有在数据手册中标注,现在有点闹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中没有说明,勘误手册中提到的failsafe功能也没有在数据手册中标注,现在有点闹心了 ...

网友B:
手册还得完善啊

楼主:
现在得先上电再接串口,没法一直插着串口。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