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can

楼主(2022-09-07):
我使用NUC980的CAN0和CAN1接口,使用官方NO-OS-BSP1.03的代码,管脚使用PD6、PD7,PD14和PD15没有问题,但是CAN0接口改成PC3、PC4(PG11、PG12)都不能正常。
使用linux下的CAN0、CAN1(管脚使用PG11——PG14),也是没有发送信号出来,使用官方测试程序也是不对。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资料上有讲解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写代码没有改到吧!

网友C:
应该没改完

楼主:
弄好了,自己画的板子原先焊接的NUC980DK61Y,换了NUC980DK63YC,CAN通讯测试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弄好了,自己画的板子原先焊接的NUC980DK61Y,换了NUC980DK63YC,CAN通讯测试没有问题了。 ...

开发板和CAN接口板怀疑从淘宝上买的CAN接口板有问题。

网友D:
驱动没改对吧

网友C:
资料有讲解

网友E:
有没改到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