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STOP2 模式下RTC 唤醒问题

楼主(2022-09-07):
N32G43x_Library.1.2.0\projects\n32g43x_EVAL\examples\RTC\RtcAutoWakeUp 这个例程的说明和实际显示对不上,说是串口每5S打印,但是实际没有,而且一直再重启。
代码配置唤醒时间也是3S , RTC_SetWakeUpCounter(2);
另外请教下1. 进入STOP2 模式,开DEBUG 的话,有什么标志可以看到,是证明进入了STOP2 模式?
2, 请教下,STOP2 唤醒后,官方手册写了MCU 的状态是MSI 是4M ,这个RCC时钟需要重新配置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时间设置是有问题,后续SDK会修改,感谢反馈

楼主:
另外请教下1. 进入STOP2 模式,开DEBUG 的话,有什么标志可以看到,是证明进入了STOP2 模式?
2, 请教下,STOP2 唤醒后,官方手册写了MCU 的状态是MSI 是4M ,这个RCC时钟需要重新配置吗?
谢谢 @sy12138

网友A:
这里可以修改时间,重新上电后可以成功打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下1. 进入STOP2 模式,开DEBUG 的话,有什么标志可以看到,是证明进入了STOP2 模式?
2, 请教下,S ...

STOP2模式下唤醒是需要重新配置时钟的,这个有相应的库函数;至于进入STOP2模式的标志我没有找到

网友B:
有相应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