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WS2812驱动ch582版】基于CH582使用IO模拟时序驱动WS2812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
【WS2812驱动ch582板】基于CH582使用IO模拟时序驱动WS2812,实现红绿蓝切换

1.背景

选择IO口驱动WS2812实属无奈,事情是这样的,本来想使用TIM PWM+DMA的方式,但是画板子的时候选择了CH582的第14pin,即PB7 PWM9模式,按理说PWM模式没有DMA问题也不大嘛,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PWM模式,他的周期只能选择如下几种;

typedef enum
{
     PWMX_Cycle_256 = 0, // 256 个PWMX周期
     PWMX_Cycle_255,     // 255 个PWMX周期
     PWMX_Cycle_128,     // 128 个PWMX周期
     PWMX_Cycle_127,     // 127 个PWMX周期
     PWMX_Cycle_64,      // 64 个PWMX周期
     PWMX_Cycle_63,      // 63 个PWMX周期
     PWMX_Cycle_32,      // 32 个PWMX周期
     PWMX_Cycle_31,      // 31 个PWMX周期
} PWMX_CycleTypeDef;

并且我们的主频是60M,选择分频系数为1不分频,最后算出来1码没有达到800K,尝试了好几种配置,能点亮红色,绿色,蓝色不亮;

2. WS2812B驱动原理

通过阅读规格书,如下图所示,可以知道WS2812B的数据刷新率为800K,

再有时序定义如下:0码由T0H和T0L组成,1码也差不多,RESET码是断帧码,断帧就是第几个灯珠停止,点亮几颗灯的意思;

最后是数据结构,如下,一个灯珠的数据由24bit的GRB组成,N个24bit的GRB点亮N个灯珠,最后Reset断帧,其中1个bit如果是二进制的1,那么时序对应的是1码,反之是0码;

3. 代码实现:

这里我们直接上代码,其中Set0Code和Set1Code是基于1码和0码的时序用示波器调出来的,这里就介绍方法不介绍过程了;方法是直接调用SendOneFrame(0xFF);全发1码驱动1码,确定0码是发SendOneFrame(0x00),看高低电平即可;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Li
  * Version            : V1.0
  * Date               : 2022/09/07
  * Description         : IO驱动WS281X彩灯功能演示
  * Copyright (c) 2022 Guangzhou Liandu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include "CH58x_common.h"

#define SNUM       1//灯珠数量

//缓存区
unsigned char buf[SNUM][3]={
};
//发0码
void Set0Code(void) {
     GPIOB_SetBits(GPIO_Pin_7);
     __nop();
     __nop();
     GPIOB_ResetBits(GPIO_Pin_7);
     //       NOP();
}
//发1码
void Set1Code(void) {
     GPIOB_SetBits(GPIO_Pin_7);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GPIOB_ResetBits(GPIO_Pin_7);
}
//发一个像素
void SendOnePix(unsigned char *ptr) {
     unsigned char i, j;
     unsigned char temp;

     for (j = 0; j < 3; j++) {
         temp = ptr[j];
         for (i = 0; i < 8; i++) {
             if (temp & 0x80)        //从高位开始发送
                     {
                 Set1Code();
             } else                //发送“0”码
             {
                 Set0Code();
             }
             temp = (temp << 1);      //左移位
         }
     }
}
//发一帧数据
void SendOneFrame(unsigned char *ptr) {
     uint16_t k;

     //  PWM_RGB=0;//发送帧复位信号
     //  DelayMs(1);

     for (k = 0; k < SNUM; k++)              //发送一帧数据,SNUM是板子LED的个数
             {
         SendOnePix(&ptr[(3 * k)]);
     }

     GPIOB_ResetBits(GPIO_Pin_7);              //发送帧复位信号

}

/*********************************************************************
  * @fn      main
  *
  * @brief   主函数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int main() {
     SetSysClock(CLK_SOURCE_PLL_60MHz);

     /* 配置GPIO */
     GPIOB_ModeCfg(GPIO_Pin_7, GPIO_ModeOut_PP_20mA);  // PB7 - PWM9

     while(1)
     {
         //Red
         buf[0][0]=0xFF;
         buf[0][1]=0x00;
         buf[0][2]=0x00;
         SendOneFrame(buf);
         DelayMs(1000);
         //Green
         buf[0][0]=0x00;
         buf[0][1]=0xFF;
         buf[0][2]=0x00;
         SendOneFrame(buf);
         DelayMs(1000);
         //Blue
         buf[0][0]=0x00;
         buf[0][1]=0x00;
         buf[0][2]=0xFF;
         SendOneFrame(buf);
         DelayMs(1000);
     }
}

4.下载验证:

可以看到RGB大约1ms切换;

附件是源码

网友A(点评):
硬件随意,软件哭泣,虽说你错过了硬件驱动,但是软件模拟却可以任意移植,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网友B(2022-09-12):
硬件随意,软件哭泣
这是神总结啊

网友C:
哈哈,总结到位。

网友D:
这个真的可以吗

网友E:
怎么操作WS2812B彩灯模块

网友F:
ws2812和ws2812b能混用吗

网友G:
CH582能不能使用定时器实现延时呢

网友H:
延时的代码是怎么调整的

网友I:
之前使用stm32模拟过,不是很稳定,数据显示有问题

网友J:
看的出来WS2812对时序还是要求比较严格的

楼主:
我是蓝牙模式指示,只试过1颗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操作WS2812B彩灯模块

IO模拟2812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ws2812和ws2812b能混用吗

可以先看一下规格书中的时序,有些不一样,大部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CH582能不能使用定时器实现延时呢

定时器可以直接PWM控制,有DMA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CH582能不能使用定时器实现延时呢

看错了,可以的,控制寄存器实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延时的代码是怎么调整的

IO口调整时序,我是加NOP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使用stm32模拟过,不是很稳定,数据显示有问题

我在HK32F030M试过也是不稳定,在辉芒微内存较低的型号也会,一般1K以上的SRAM会好很多,我驱动灯带可以,但饱和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的出来WS2812对时序还是要求比较严格的

是啊,最好频率高点MCU

网友K:
用PWM效率最高,最方便。

网友L:
一般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驱动WS2812呢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M:
感觉用io口模拟的话也没有那么困难  时序控制好就行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啊,最好频率高点MCU

频率高点的mcu在这方面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G:
CH582能不能使用定时器实现延时呢

感觉用定时器实现延时更容易操作一点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是蓝牙模式指示,只试过1颗灯珠

如何确保蓝牙模式下的通讯可靠性呢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在HK32F030M试过也是不稳定,在辉芒微内存较低的型号也会,一般1K以上的SRAM会好很多,我驱动灯带可以 ...

请问灯带的饱和度和哪个电量有关系呢

网友R:
这个值得学习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S:
大于5电压会损坏WS2812B灯带吗?

网友T:
IO模拟的效果可以吗

网友U:
楼主可以实现rainbow的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可以实现rainbow的效果吗

可以啊,我用16M的辉芒微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T:
IO模拟的效果可以吗

辉芒微的6011时序不对也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大于5电压会损坏WS2812B灯带吗?

+3.7~+5.3,不要大于5.3V

网友V:
怎么不用spi+dma实现呢

网友V:
ch582是基于哪款的芯片? 可以keil直接开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ch582是基于哪款的芯片? 可以keil直接开发吗

risc-v内核的,我用他们家的MRS

网友W(2022-11-01):
这个可以学习一下,移植arduino的库代码过来吧

网友X:
使用延时函数好复杂的

网友T:
驱动一个ws2812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Y:
这个最低的功耗可以到多少呢

网友Z:
ch582的IO翻转速度是多大呢

网友AA:
为什么不使用spi驱动ws281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为什么不使用spi驱动ws2812呢

都说画板画错了,你还问

网友AB(2022-12-03):
WS2812的时序非常的不好把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B:
WS2812的时序非常的不好把握的。

其实只要高电平对了就问题不大

网友AC:
这个使用延时模拟的吗?

网友AD:
为什么不使用spi+dma的模式呢?

网友AE:
这个不错,而且打赏不少啊

网友AF(2023-01-05):
这个如果设置的颜色比较多了。容易出错的。

网友AG:
能不能使用spi+dma的方式驱动呢?

网友AH:
高端了,这个灯原来这么控制的。

网友AI:
这个是不是有完整的设计呢

网友AJ:
使用定时器设计了吗?

网友AK:
定时器怎么才能保证精确呢?

网友AL:
模拟时序做WS2812第一次见

网友AM:
WS2812的电流是多大?

网友J:
IO的驱动速度一般呢。

网友AN:
这个延时代码会受到干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N:
这个延时代码会受到干扰的吗?

会,有中断就会

楼主:
引用 网友J:
IO的驱动速度一般呢。

迫不得已才这样搞

网友AA:
使用定时器了吗?

网友AO:
正常单片机可以驱动多少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O:
正常单片机可以驱动多少个led?

这个看你的SRAM多大了

网友AP(2023-02-04):
延时的做**不会造成信号错乱?

网友AQ:
请问楼主,有搞硬件的spi推ws2812嘛,

网友AR:
最大支持驱动多少个WS2812?

网友AS:
这个是定时器实现的吗?

网友AR:
使用IO模拟时序应该是最简单的吧。

网友AT:
这个ws2812有专用的驱动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