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吸收二极管的选型

楼主(2022-09-07):
我现在 用的24V 2A 的推拉式电磁铁在MOS管的输出端并联一个二极管到24V  放电,这个二极管的选型有什么要求吗,耐压 和电流怎么选择

网友A:
续流二极管的选型要求,个人认为耐压超过工作电压且有一定的余量即可,你可选50V耐压的二极管。二极管的额定电流等于工作电流即可,因为续流的电流可能比较大,但是续流只是一瞬间,二极管耐瞬间过流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普通整流管应能满足电磁铁续流的要求。

网友B:
要求你自己已经写着“24V 2A ”

网友B:
也可以用 一只电容 串联 一只电阻 来代替二极管。
电阻值= 电磁铁直流电阻; 电容值 = 电磁铁电感值/电阻值平方

网友B:
电感值是动态的,吸合电感与释放电感不同,折衷选择。或者由实验数据决定

楼主:
好的  我现在选择的是SS38

楼主:
目前测试了 2000次了  放电时间120MS  二极管 MOS管的温升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测试了 2000次了  放电时间120MS  二极管 MOS管的温升都正常

使用二极管续流的缺点就是电感电流下降缓慢释放时间被严重拉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现在选择的是SS38

不太对,电感公式U=L(di/dt)

你选用了正向电压U很低的SBD,在L不变的时候,会导致电流下降率di/dt=U/L会小于普通二极管,延长续流时间,对于快速闭合很不利。

网友D:

普通二极管,耐电压2倍以上。

楼主(2024-05-18):
引用 网友C:
不太对,电感公式U=L(di/dt)

你选用了正向电压U很低的SBD,在L不变的时候,会导致电流下降率di/dt=U/L ...

快速闭合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二极管续流的缺点就是电感电流下降缓慢释放时间被严重拉长。

是的  我现在一个其他的项目就出现这个问题  加了二极管电磁铁快速通断力度小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使用二极管续流的缺点就是电感电流下降缓慢释放时间被严重拉长。

可以与续流二极管反向串联一个稳压二极管,用来吸收电磁铁电感存储的电能

这种可以吗 我现在只要并联二极管电磁铁的瞬间力量就降低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