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教新手如何选择合适的单片机学习

楼主(2022-09-07):
本人,新手小白,想从事相关单片机开发学习,从哪里开始呢?有熟悉的大神能指导一下学习路线吗?谢谢!

网友A:
帮顶!从51开始逐步深入单片机相关的寄存器等操作,然后STM32再然后就是操作系统的深入!C或C++一定要熟练!路漫漫兮,望上下求索!

网友B:
可以先用arduino ide开发 arduino UNO / arduino micro / arduino nano / ESP32 这类开发板. 很适合新手使用, 库和资料网上非常多。多熟悉熟悉C/C++编程以及电路。
如果要再深入学习, 那就要学习mcu。各个厂商都有自己的ide和mcu。
如果你要深入学习microchip的mcu。那就要使用mplab ide和Curiosity Nano系列的开发板

网友C:
网上教程很多,经验总结也很多,多看看。

网友D:
入门可以经典51或者Arduino也行

网友E(2022-11-04):
先了解硬件,再深入程序框架,其实就是数据结构之间的通讯

网友F:
可以先从51入手,这个比较简单也接近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