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标准库和HAL库以及寄存器库应该学习哪种呢?

楼主(2022-09-07):
现在正在学习STM32单片机,网上找了一下相关资料,发现很多很杂,不知道如何下手,有了解STM32的大神能说一下,各个区别以及学习思路嘛?谢谢!

@香水城 :你好,城主,ST的G系列为何比其他系列便宜那么多?会不会有什么坑?
@香水城 :谢谢!
不要理睬标准库了。STM32新出的系列,比方G0 G4 L4 F7 H7 U5都没有标准库的。 HAL库 跟 CubeMx工具结合得好。

网友A:
首先有常见的有两种库,一个是标准库,一个是HAL库。

网友A:
建议初学的时候拿开发板先学标准库。原因是标准库是会对一些寄存器进行详细讲解,以及如何对寄存器进行赋值。

网友A:
对寄存器的操作是学单片机必须会的,所以推荐一开始学习标准库。

网友A:
等标准库学过一遍,大概有那么一些感觉就可以学习HAL库了,目前网上的很多例程都是HAL库的。

网友A:
还有一点,学会了标准库,对于上手一些国产的单片机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好!先拿标准库进行学习与入手,后期再进行HAL库实践编程,前2年是标准库应用的多,这2年STM官方不断完善优化HAL库,使得HAL库配合CUBEMX更加得心应手,项目实现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标准库学过一遍,大概有那么一些感觉就可以学习HAL库了,目前网上的很多例程都是HAL库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好!先拿标准库进行学习与入手,后期再进行HAL库实践编程,前2年是标准库应用的多,这2年STM官方 ...

谢谢!

网友C:
标准库HAL库都是官方的学习路径,库里面有一些实例,多跟着学习分析,慢慢的就会熟练了

网友D:
先学标准库吧

网友E(2022-10-18):
其实还是学会C语言就好了,他们都是基于C写的

网友F:
正常来说,要是新入门,建议还是HAL,毕竟官方新出的产品都是支持HAL

网友G:
学习思路我的建议还是找个项目,跟下来,其实就很OK

网友H:
你指的什么杂?ST的资料本来就很多,你要跟一个教程学下来,这样才行

网友I:
你用的STM32的什么系列的单片机啊?

网友J:
其实你要是找个好点的教程学下来,也是还行的,建议看看安富莱电子的教程,或者正点原子和野火的也行

网友K:
多做项目吧,能很受锻炼的,就光看教程,看视频的,真没啥用,很容易忘

网友L:
熟能生巧,代码写起来就好了,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就好了

网友M:
资料的区别就是你习惯还是不习惯,学习思路就是操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