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M 工作频率不对

楼主(2022-09-07):
用HK32F030做幻彩灯驱动数据要求:(发送数据: 1码( 500ns_1+250ns_0) ,0码( 250ns_1+500ns_0)
用群里的HK32030MF4P6_Fwlib 直接修改发现工作频率不对,感觉芯片工作在8M而非32M(时间循环)

结果:
用同样设置用STM32(32M工作频率)测试如下

设置频率不对?

网友A:
时钟配置部分有吗?外部时钟用的多少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配置部分有吗?外部时钟用的多少M的?

用的是网站上的例子,用内部时钟,上电复位理论上是32M

网友B:
时钟PPL系数设置对没有

楼主:
查了一下,好像设置上没发现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C:
有外部时钟吗?试试外部时钟是否有这个问题。

网友D(2023-03-11):
我也遇到了。楼主是不是放弃了?感觉这芯片推幻彩没戏啊。主频能到48才够。不知道怎样才能超频

网友E(2024-07-18):
和IO口的翻转速度有关系吧,10MHZ

网友E:
我找到问题了,固件库函数有问题,直接操作寄存器是可以点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