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请问,ch32v203有isp吗?

楼主:
我想用一块单片机,烧录ch32v203, 有isp相关资料吗?

网友A(2022-10-10):
你说的ISP不是可以使用USB烧录么,这个应该算是ISP吧

网友B:
串口烧写的么?支持的啊

网友C:
用单片机烧写啊,那你得单片机存一下固件,然后再通过串口传给你要烧的目标芯片就好了

网友D:
您好,CH32V203支持ISP下载,且支持串口和USB两种下载方式,具体见下图。关于下载所用WCHISPTool工具,见下链接。关于下载说明,可参考CH32V203 EVT中PUB文件夹下CH32V20x评估板说明书。
WCHISPTool:https://www.wch.cn/downloads/WCHISPTool_Setup_exe.html
CH32V203 EVT: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2V20xEVT_ZIP.html

网友E:
那你找官方要一下,看看官方有没有吧

网友F:
这种建议你自己写一个ISP功能,就是串口收到数据存起来,到时候升级一下,就这样

网友G:
你想要的是固件升级吧,是么?

网友H:
网上有很多串口升级的demo,你可以试试

网友I:
相关资料我没找到啊,官网我找了一圈没有

网友J:
估计他这个ISP是固化在里面的,你要了也没用,得自己写一个才行

网友K:
你找他家技术支持问问吧,但是我觉得这种应该没有资料,你自己写段代码其实也行的,也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