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替换STM32F103的经历

楼主(2022-09-07):
1、替换STM32

由于2020年末STM32F103系列单片机严重涨价,笔者不得不考虑更换芯片方案;而GD32系列单片机据同行反应使用效果不是很理想,多方寻找后觉得采用APM32系列,厂家是珠海极海,算是国产。

楼主:
2、尝试失败
笔者在某宝买了3片APM32F103RBT6,结果替换了2片都是无法烧录的,使用EP968烧录器也无法烧录,最后只得求助卖家(因为卖家在发货前告诉笔者,从STM32切换到APM32,软件和硬件都无须更改)。卖家回复,是我使用的STLINK不行,不能使用国产是STLINK,要使用原装进口的STLINK。

楼主:
3、再次尝试
替换STM32芯片的事因为买回来的样品测试失败而暂时搁置了,3片APM32芯片的2片也丢弃了,只剩余1片放在物料盒子里吃灰。直到今天,听一位技术工程师讲到确实可以用APM32单片机无缝切换STM32单片机,而且使用的就是国产(shanzhai)STLINK,他们已经在量产的产品上验证过。说句心里话,STM32涨价太严重了,我太想把它替换掉了,这些原因让我再次找出了之前剩余的1片APM32单片机,焊在了电路板上。当我打开KEIL工程后,打开设置魔术棒,选到debug选项,无法看到芯片序列号,说明还是无法通过STLINK识别。此时,笔者突发奇想,是不是芯片型号也要选择APM32单片机呢,于是就打开KEIL的包管理器,安装了APM系列的程序包后,再在KEIL工程里选择APM32单片机,程序上不用做任何调整,就可以编译并烧录了。

楼主:
4、意外发现
笔者使用的是BootLoader+APP的开发方式,支持单片机程序远程升级,笔者发现APM32单片机对STM32单片机的替换远不是PIN2PIN那么简单。

首先,笔者对一个全新的APM32单片机烧写BootLoader程序,此时APM32单片机在程序烧录完成后进入BootLoader,开始通过4G模块请求服务器里存储的APP程序(此时服务器存储的APP的bin文件是用在STM32单片机上的)。

接着,笔者等待APM32单片机程序通过4G模块请求到bin文件后重启

最后,原STM32的app程序的bin文件竟然可以直接在APM32上运行了。

网友A:
国产雄起啊,国产芯片任意款替代st

网友B(2022-10-11):
有国产单片机可以替代兼容STM32的吗

网友C:
是否有相兼容的型号推荐?

网友D:
单片机开发板哪个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国产单片机可以替代兼容STM32的吗

极海就是可以替代STM32,基本上可做到无缝移植

网友F:
推荐一款三个串口的单片机

网友G:
单片机内核工作频率最高可达多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推荐一款三个串口的单片机

ME32F031C8T6,四个串口

网友I:
前期替换都有个阵痛的过程,平台的切换对软件开发的工作量影响比较大。

网友J:
需要购买的,加我17520541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