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先楫半导体HPM6750

楼主(2022-09-07):
(无正文)

网友A(2023-03-01):
没用过,但听说这芯片很不错

网友B:
换个flash就改时序驱动就行了吧

网友C:
你用的是谁家的demo板子呢?

网友D:
我记得野火好像就有一款开发板吧,参考学学呗

网友E:
一般就是改改时序就好了,引脚定义之类的

网友F:
你可以把问题都写好提出来,其实MCU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G:
这MCU好像性能超级强,主频很高的

网友H:
你要是不会改的话,建议先用人家官方的板子调试,先把功能调试好,再搞底层

网友I:
如果我要是换个型号,一般都是改一改时序就好了

网友J:
他家没有技术支持么,咨询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