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PWM互补输出,正反向输出占空比如何做到一样。

楼主(2022-09-07):
C:\arm带死区控制的互补输出功能实现了,如图,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做到正反输出的波形占空比是一样的,蓝色波形的占空比小了,黄色波形的占空比就变大了,蓝色和黑色的波形他们的占空比频率都是相同的,就是相位有相差了,互补输出的能实蓝色和黑色的波形吗?  还是只能用两路输出进行移相?

楼主:
黑色跟蓝色波形那还叫互补吗?吃瓜

楼主:
STM32 输出占空比相同且互补的pwm,不是那种完全互补, 现在的问题是 CH1的占空比是20%,由于CH1N的占空比就成了80%,需要CH1 和 CH1N输出占空比一样。现在用的是stm32f103的高级定时器做的。

网友A:
那就是占空比为50%得互补输出。只能靠调接死区微调占空比

网友B:
蓝色 黑色怎么互补输出呢?

用两个通道做移相输出即可。

网友C:
调节占空比?

网友D:
看了半天,还真有个黑色波形,用亮色习惯了,开始都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