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超声前置放大器原理是什么意思,前置放大器和功放区别

楼主(2022-09-07):
  前置放大器是指置于信源与放大器级之间的电路或电子设备,是专为接受来自信源的微弱电压信号而设计的。它能将弱电信号转换成输出信号足够强,噪声耐受性足够强的信号以用于进一步处理,让信号避免失真。
  一个基本的放大电路根据三极管工作组态的不同,具有三种工作模式,其中共射组态放大电压的能力很强,而放大电流的能力很弱;共集组态恰恰相反,放大电流的能力很强,而放大电压的能力很弱。由于功率放大需要同时对输入信号的电压和电流同时放大,所以一般做法是先对该信号进行电压放大,再对大电压信号进行电流放大。最基本工作是放大信号电压的电路,就是前置放大;最基本工作是放大信号电流的电路,就是功率放大。
  由于前置放大和功率放大这两套电路的追求并不一样,前者需要足够高的输入阻抗、足够低的失真(另外音量控制也是放在前置放大上),而后者则需要在尽量做低失真的基础上尽可能提高工作效率。所以把二者分开设计,搭配可以做到更大的灵活性。
  前置放大器在放大有用信号的同时也将噪声放大,低噪声前置放大器就是使电路的噪声系数达到最小值的前置放大器。对于微弱信号检测仪器或设备,前置放大器是引入噪声的主要部件之一。
  整个检测系统的噪声系数主要取决于前置放大器的噪声系数。仪器可检测的最小信号也主要取决于前置放大器的噪声。
  前置放大器和功率放大器的区别
  简单来说,前置放大器就是把毫伏(mV)、微伏(µV)、纳伏(nV)级的小信号放大到毫伏,伏级别。可以在示波器等检测仪器上面监测到,不用输出功率驱动负载。
  而功率放大器就是把信号源的毫伏(mV)、微伏(µV)、纳伏(nV)级的小信号放大到百伏甚至千伏级别,用来驱动压电陶瓷、换能器、线圈等容性、感性负载的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