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作为SPI从机怎么发送数据

楼主(2022-09-07):
想要接收到主机的数据并发送buff的数据给主机

网友A:
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A:
没做过这类的项目

网友B:
spi无论是主机发送从机接收,还是主机接收从机发送,都是要主机发送数据,以此来产生时钟(时钟只能由主机产生)。

网友C:
从机准备好数据放在SPI发送缓冲中,等待主机读走。

网友D:
如果着急送出去,得送点钱给领导。
不着急的话,静候领导视察

网友E:
先搞两个IO接收中断,然后通过中断读取MOSI的数据。

网友E:
有些硬件就有SPI从机的外设,可以自己学习一下,然后自己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