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ADC采样

楼主(2022-09-07):
将外部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后连接在N32G031的PA0上,配置运放为电压跟随器,正输入端为PA0,ADC采样通道6(运放输出),经计算,电压差的蛮大的,但是直接采样PA0,电压又是对的(直接采样PA0速率被输入阻抗限制)。
是哪里配置错了吗?PA6(运放输出)我复用的是蜂鸣器功能

网友A:
是不是内部运放没配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部运放没配置对

运放本身是用库函数设置的
OPAMP_InitType OPAMP_Initial;
    /* 设置内部运放为跟随器 */
    RCC->APB1PCLKEN |= RCC_APB1_PERIPH_OPAMP;
    OPAMP_StructInit(&OPAMP_Initial);
    OPAMP_Initial.TimeAutoMuxEn = DISABLE;
    OPAMP_Initial.Mod = OPAMP_CS_FOLLOW;
    OPAMP_Init(&OPAMP_Initial);
    OPAMP_SetVpSel(OPAMP_CS_VPSEL_PA0);
    OPAMP_Enable(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