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电机反向电动势分析

楼主(2022-09-07):
使用电机:直流有刷电机
电机驱动:AS4950
控制信号:PWM

内部电路图:

电机电压信号:
  • 黄色——未接电机是输出电压变化
  • 绿色——接入电机后输出电压变化

  • 请教下,造成这样原因是什么,电机是感性负载,但是低电平时,不应该电压缓慢下降么,又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反向的电压,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低占空比电机转不起来,半吊子求解释
  • 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电感负载,方波结束以后,电感必然会产生一个反电动势的吧,就得到你测量出的波形。如果电动机反向接一个泄放二极管,就不会有这个方向的电动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负载,方波结束以后,电感必然会产生一个反电动势的吧,就得到你测量出的波形。如果电动机反向接一个泄 ...

因为我需要双向运行的,所以不能单纯加二极管,网上查的H桥续流二极管接法我也试了,并没有改善

网友B:
不是很正常吗?

用电机解决不了。

要不把电机换成白炽灯。

网友C:
还是得从续流角度解决问题。

电机OUT1和OUT2分别接个二极管到电源正极试试。要快恢复的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我需要双向运行的,所以不能单纯加二极管,网上查的H桥续流二极管接法我也试了,并没有改善 ...

成熟的东西怎么可能不行?找找自己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熟的东西怎么可能不行?找找自己的原因,

这不是在找了么...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已经理解了,断电时把电感看做一个电源(之前一直看做负载,负载和电源的电流流向是反的),这样反方向感应出高电动势,就会出现图中的电压信号,就是该如何解决这个现象,我以前用过TB6612,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涨价断货后就没用了,现在试试别的,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得从续流角度解决问题。

电机OUT1和OUT2分别接个二极管到电源正极试试。要快恢复的二极管。 ...

谢谢,我试试

网友E:
你这个是量的电机两端的波形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需要双向运行的,所以不能单纯加二极管,网上查的H桥续流二极管接法我也试了,并没有改善 ...

电动机要双向运行的话,将续流二极管安装在接电动机的电源负极到正极之间,一样能起到续流的作用。

我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量的电机两端的波形吧

是的

网友E:
AS4950  有内置的 续流的 不需要外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