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

楼主:
现在有一个检测多节串联电池电压的应用。有两个检测信号,可能检测2节电池,可能10节,当检测触点接反时量的是负压,所以两个差分输入电压为最大±50V。比如50V1可能是2节电池,那电压就是+7.4V或-7.4V,50V2可能是5节电池,那电压就是+18.5V或-18.5V。现在要检测这两个差分电压,所以应用上很像万用表测电压原理。但当把-50V1与+50V2短路,用电压分压方式检测的话,各自的采样电压为2/100*(输入电压1+输入电压2),这样就没法采样准确了,想问下这个地方该怎么处理呢?
1、差分信号不与运放供地,我觉得是可以检测。
2、发现一旦-50V1与+50V2短连起来,功能及不对了。

网友(2022-09-08):
看看跨阻运放电路是否能解决,类似采集差分高压,Vo=Vref+G*Vin

网友A:
截图看不清楚。

计算公式似乎错的

网友B:
没太理解楼主需求。是不是要测量两组锂电池的电压。每组电池(2*3.7V或10*4.2V)电压范围是:±7.4V ~ ±42V。并且希望两组电池能够共地,是不是?问题清晰才好考虑测量电压方案。
或者画个被测量对象的电路图出来。

网友C(点评):
对,就是坛友说的这样,项目是朋友搞得,代他请教的。

网友C(点评):
收到,我学习一下。

网友:
我猜可能是要检测2路电压,这2路被测对象可能有上下级联。既然已经不共地,其中一路测量做隔离运放,一路正常检测。是否能解决?

网友D:
光电继电器,采样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