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库里面GPIO中断模式有些问题

楼主(2022-09-07):
HC32L110库中的中断唤醒例程,,莫名其妙M0P_GPIO->CTRL0_f.IESEL有个这样的寄存器,,在用户手册里面没找到这个寄存器,莫名其妙的寄存器,不知道什么作用,,

网友A:
难道写错了?

网友B:
难道写的不对

网友C:
你发出来的字符好像显示也有问题

网友D:
你可以问问原厂的技术支持

网友E:
你这是啥寄存器名字啊,说实话我也没见过

网友F:
你是通过仿真看到的吗?

网友G:
话说,睡眠的话是不是仿真不了啊?

网友H:
这个寄存器没有作用,已经去掉了,你的库版本有点老了

网友I:
应该就底层的吧,你可以忽略不管

网友J:
就没找到这个寄存器,那你使用上是否正常呢?

网友K:
我觉得可以先放一放,先看看其他程序呗

网友L:
话说,他家不都是库么,你调用就行吧,还研究里面结构呀

网友M:
有的寄存器不会写在手册上的,你就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N:
我刚刚翻了一下,好像也没搜索到

网友O(2022-10-07):
楼主贴出来的字符也不是很正确 有可能是数据手册和实际的名字不是很相符

网友P:
有可能手册上的内容不全 以前我用ti的单片机的时候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Q:
这个寄存器影响楼主的程序运行了吗

网友R:
是因为库太老了 所以能看到这个寄存器是吗 现在的新库已经不含有这个寄存器的相关配置函数了是吗

网友S:
楼主下载一个新的库来用应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T:
并不是说要 研究结构 楼主的意思就是手册上并没有这个寄存器 为什么库里边却有相关的配置函数

网友U:
手册哪部分,一般不会出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