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1块多的单片机,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2-09-08):
有款批量产品因原有单片机采购有点问题,想做个备用方案。
工作电压5V,需要用到14个IO口,16k的程序容量,使用外部晶振,不需要串口等外设,最好带一点EEPROM可以存几个字节的数据。主要是价格要便宜,仿真和烧录方便点。有适合的推荐吗

赛元的好用 需要联系
芯源产品可以满足,宽电压,ADC精准度高,手机/微信 13410977213 我们这边国产品牌还有DCDC LDO 晶振 阻容感 滤波器 天线 连接线等等可以介绍参考。
国产比亚迪半导体8/32位芯片,便宜好用,有需求请联系。

网友A:
我现在用的一款STC8H1K17的还不错,应该可以满足你这些要求,每次都是现货采购,不用等,价格也挺便宜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B:
STC8H1K17-36I-TSSOP20  1.65含税    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dalarang :19952583534可以加我微信 免费送样
谢谢推荐

网友C:
16K 1元有点难

网友D:
我们有解决方案,可以做到。已经私信联系你

网友E:
8位和32位的都有,有需要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一款STC8H1K17的还不错,应该可以满足你这些要求,每次都是现货采购,不用等,价格也挺便宜的, ...

谢谢推荐

网友F:
有两款国产比亚迪半导体BF7412AM16   BF7612DM16   这两款你可以试试,价格也便宜,原装正版。

网友G:
一直在用STC8H系列的芯片,20脚  32脚,有VREF管脚ADC很精准,抗干扰也很好,多年老粉了

网友H:
兜兜转转,20脚还是继续用STC8H1K08,主要是价格最低,供货稳定,大批量出了几次没问题就不再动了

网友I:
选聚元微A003或者T003都可以

网友J:
好像航顺有个0.99 元的单片机。20 pin的。

网友J:
经济型系列是我们今年主打的产品,郑工强调道。目前航顺有一款HK32F030M/0301M的经济型产品,售价仅为0.1美元,这是国内目前同类产品中价格最低的。该经济型系列产品用的内核是M0 CPU,主频最高支持48MHZ, 16KB-Flash,超过10万次擦写, SRAM达到4K-byte, ESD可以达到6000V--8000V。该款MCU具有这么多高性能的技术特点,而价格做到低于1元RMB,可以说是国产32位MCU的性价比之王。

网友K:
刚刚批量用了STC8H3K32S2-TSSOP20,两块钱,真的很香了,12位ADC,2组PWM很强大,感谢官方提供的例程,没例程是估计调不出PWM

网友L:
HC32F002/TSSOP20   华大代理,  3492151634

楼主:
谢谢大家的推荐,目前看来20脚的很多都不支持外部晶振,内部RC对我的应用来说计时时间精度不足,目前看来还是STC的那款合适点

网友M:
看看这个,1快多可以搞定

网友A:
听说STC20脚也有触摸的芯片了,不知道多少钱,有样品期望可以测试一下,现在用的带触摸的芯片,价格合适,但是抗干扰不行,返修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看这个,1快多可以搞定

有这个代理的联系方式吗,挺感兴趣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这个代理的联系方式吗,挺感兴趣的

18107309488  同V,有普冉003。16k的话,8位机目前的003品牌在0.9,杂牌0.7-0.8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代理的联系方式吗,挺感兴趣的

有的  企鹅  261533324

网友O(2022-10-09):
赛元84A系列  带触摸 抗干扰性能强 有需要联系 :张鹏 15333750796

网友O:
赛元84A系列  比较符合您的要求  加微信:15333750796给您寄样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