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al和LL库的使用场合

楼主(2022-09-08):
请问HAL和LL库分别在什么场合使用?LL库简单明了,为啥不是主流使用啊?还有为啥L03的例程中有较多的LL库例子,而其他L0芯片几乎没有,轻问官方是否不太支持LL库啊。

网友A:
这个也要分场合?应该是根据自己爱好吧,喜欢用哪个就用哪个

网友B:
你用习惯HAL库就不用这么说了,方便得要命。

网友C:
HAL+LL可以同时使用,LL库跟标准库跟接近,HAL更适用STM32CubeMX环境配置开发

网友D:
LL库跟标准库接近,应可以同时用

网友E(2022-11-19):
使用HAL库配置,或者使用LL库配置都可以的。

网友F:
这个hal可以使用stm32cubmx生成,不需要自己配置了。

网友G:
stm32的hal库为什么编译变慢?

网友H:
ll没有用过,只用过hal,这个架构移植性特别高。

网友I:
以后的发展趋势就是hal库代码。

网友J:
STM32 的 HAL 库好用吗

网友K(2024-05-19):
习惯用LL库,嫌弃HAL臃肿

网友L(2024-08-31):
由于 HAL 库对外设进行了封装,使得开发者可以用更高层次的 API 进行开发,相对容易上手和使用。

网友M(2024-11-04):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N: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O: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P: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Q:
模块电源灌封操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其涉及到模块电源的防护及热设计

网友R: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S: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