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csdk生成代码时报错,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22-09-09):
[Fatal Error] PacksControlFlags.xml:113:5:the value of attribute"versionMax" associated with an element type "Pack" must not contain  the'<'character.The value of attribute "versionMax" associated with an element type"Pack" must not contain the '<' character.

网友A(2022-11-22):
你按照提示的错误进行解决问题呗

网友B:
我看提示你versionMax”的值不能包含“<”字符。

网友C:
这个建议楼主可以将错误翻译一下,很容易就知道程序哪儿里出了问题的

网友D:
你这个软件是实现的什么功能啊?

网友E:
你打开文件看看,应该是有错误,关于<这个的错误

网友F:
没遇到过,版本最大是什么,你定义的变量吗?

网友G:
你看看报错信息吧,信息上面都写了

网友H:
你可以将<这个符号去掉试试

网友I:
提示信息说与元素类型Pack”相关联的属性“versionMax”的值不能包含“<”字符。

网友J:
你改改你的配置吧,是你配置有<引起的错误

网友K(2023-02-21):
区域检查你的路径是否正确,不正确用set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