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求助大佬解答

楼主:
stm32f769Discovery检测不到stlink,但是stm32f1却可以,这是为啥?求助大佬解答

网友A(2022-09-08):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建议从官网下载最新的驱动安装一下。

网友B:
安装STM32CubeProgrammer 这个软件了么?如果没有,安装一下试试,这里面包含了一些驱动程序。

网友C:
安装ST-link驱动试试

网友C:
可能需要给板子上的stlink升级?

网友D(2022-10-18):
你这有感叹号啊,感觉想驱动没装上,这个感叹号是discovery板接入的时候出现的么?

网友E:
你可以换个电脑,看看是不是你的这个板子的原因,还是电脑的原因

网友F:
正常来说不应该,因为discovery用的是V2.1吧,你手里的link估计也是V2.1

网友G:
你可以尝试把电脑上的STlink下载包升级一下,也许就好使了

网友H:
还真没遇到过,你点击一下更新程序试试

网友I:
是你F1的板子直接接入就OK么?你F1用的是哪款STlink?因为STlink有的时候也分正版和D

网友J:
这有感叹号,要是没反应我就怀疑你的线是否是数据线了,你这感叹号说明线还是有数据来的

网友K:
你可以用STlink那个软件,给你这个discovery板上的STlink升个级试试

网友L:
我用的是F723discovery,也没啥问题,直接能接入,可能还是你电脑的驱动问题

网友M:
你重新安装一下ST-LINK Utility试试,这里包含STlink的固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