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DC检测Vref总是出现0值的问题

楼主(2022-09-08):
#21ic问答#
我在自己做的硬件上使用官方Demo[current_vref_value_check]时会出现大概率的测出AD结果为0的情况,但是我把这个Demo放在小系统板子上跑时结果是正确的,并且很稳定。我用示波器测量自己做的硬件上的VDDA脚并没有发现有电压抖动的情况。
目前硬件的VDDA连接的是3.3V,VSSA连接的是GND。相当于是直接连在了数字地和数字电源上,并没有做任何的特殊处理。

有人知道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或者说我还要再检测哪些地方呢?

网友A:
具体芯片型号是?
使用的官方demo(current_vref_value_check)代码有做什么改动吗?

网友B:
什么型号的片子啊

网友C:
基准正常是不会为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