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有关AT32F437VMT7的,使用网口进行空中升级

楼主(2022-09-08):
在远程升级IAP时,切换到bootloader时,IO是浮空的,但因为我们有上拉电阻,所以在切换到bootloader程序过程,这个IO的电平一直是高的会导致我们安卓终端熄屏,请问这个有方法解决吗?

网友A:
还是稍微详细来描述下设计需求和不能满足需求的现象。贴个些示意图。

网友B:
所谓bootloader是指MCU原厂的吗?还是指 你自己写的?
IO是浮空的 局具体是哪一个PIN?

网友C:
这个不好弄吧

网友D:
这个要么改IAP程序

网友E:
有原理图吗?看看

网友F:
好像有个4G模块可以实现OAT的

网友G:
这个要咋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