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55 怎样使用USB 作 MASSIVE STORAGE的开发

楼主(2022-09-08):
各位大佬,现在项目上需要用STM32WB55 的USB 端口作 MASSIVE STORAGE的开发,但是相关的资料甚少,能否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翻下论坛看看有没有分享的

网友B(2022-11-19):
你是要实现将stm32当做U盘进行访问?

网友C:
STM32WB55 没有用过,你可以参考stm32f1的源代码。

网友D:
这个没有用到usb作为存储 设备。

网友E:
usb hid了解一下吧,这个开发一样的。

网友F(2023-02-21):
进行系统配置,如时钟、USB、NAND FLASH、SD卡的初始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