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获取RSSI值的接口和流程

楼主(2022-09-08):
1、接口函数 BT_get_rssi_cmd();
void BT_get_rssi_cmd(void)
{
struct gapc_get_info_cmd * info_cmd = KE_MSG_ALLOC(GAPC_GET_INFO_CMD, TASK_GAPC, TASK_APP,gapc_get_info_cmd);

        info_cmd->operation = GAPC_GET_CON_RSSI;

        //send command
        ke_msg_send(info_cmd);
}
查找接口函数的具体位置: app_task.c -> BT_get_rssi_cmd(void) .
2、        RSSI值更新位置:
static int gapm_read_RSSI_req_ind_handler(ke_msg_id_t const msgid,
                                        struct gapc_con_rssi_ind const *param,
                                        ke_task_id_t const dest_id,
                                        ke_task_id_t const src_id)
{
        app_env.rssi = param->rssi;    //即为RSSI值
        return (KE_MSG_CONSUMED);
}

网友A:
这个RSSI获取的到的值是正数还是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RSSI获取的到的值是正数还是负数?

表面看是负数

网友B(2023-02-24):
这个接口是需要在连接后使用还是可以在扫描外部蓝牙信号的时候就可以使用?

我想应该是在建立连接之后才可以,因为RSSI信号值来源于蓝牙数据包的特征。

网友C: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测试距离了?通过蓝牙进行测量距离

网友D:
这个可以实现rssi测距的吗?

网友E:
信号的强度跟距离有什么关系

网友F:
单片机的测距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G:
RSSI值如何计算,受什么影响

网友H:
利用rssi测量距离的精度高吗

网友I:
如何将RSSI值进行高斯滤波

网友J:
接收到的RSSI值越大,基本上可以表明标签距离读写器越近。

网友K:
rssi在无线网络中表示信号的强度,它随距离的增大而衰减,通常为负值,该值越接近零说明信号强度越高。

网友L:
RSSI值越高越好还是越低越好

网友M:
可以利用RSSI值实现定位的吗?

网友N:
rssi信号强度多少好

网友M:
蓝牙的rssi值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L:
这个是什么接口呢?

网友O:
主要应用于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的距离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