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提问:N32G430 系列有多线程的例子吗?跪求一个

楼主(2022-09-08):
萌新提问:N32G430 系列有多线程的例子吗?跪求一个! 用来学习!

网友A:

多线程?你说的是上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线程?你说的是上系统吧

我小白不是很懂啊。。。MCU 不能直接使用写线程进程的代码实现吗?  所以必须上系统? FROS? 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线程?你说的是上系统吧

实际上,我是需要让我的MCU 一边执行  操作1 的内容,还要同时执行  操作2 的内容。所以我想用多线程实现,但我没写过不太懂。。

网友B:
多线程,跪了。

网友C:
N32G43x FreeRTOS例程发布 https://bbs.21ic.com/icview-3203538-1-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是需要让我的MCU 一边执行  操作1 的内容,还要同时执行  操作2 的内容。所以我想用多线程实现 ...

单片机应该都是单核心的,多线程并行如你所说同时执行俩线程任务单片机应该做不到,但因为单片机执行速度极快可以在两个任务之间来回切换实现伪多线程。。

网友E:
单片机需要移植RTOS才能实现多线程

网友F:
这个单片机应该是单线程的,但是可以使用RTOS实现多任务运行,移植FreeRTOS、RT-Thread nano是很简单的。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学习到了。

网友G:
线程和进程可不一样哦,而且单片机上不叫线程和进程,一般叫任务。

网友G:
而且任务的话,基本就要上RTOS系统了,RTOS系统有很多。

网友G:
推荐使用咱们国产的RTOS系统,RTThread,免费而且资源很丰富,并且贴近Linux,对以后玩Linux有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