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GD的官方例程有问题

楼主(2022-09-08):
void rtc_show_time(void)
{
    uint32_t time_subsecond = 0;
    uint8_t subsecond_ss = 0,subsecond_ts = 0,subsecond_hs = 0;

    rtc_current_time_get(&rtc_initpara);

    /* get the subsecond value of current time, and convert it into fractional format */
    time_subsecond = rtc_subsecond_get();
    subsecond_ss=(1000-(time_subsecond*1000+1000)/400)/100;
    subsecond_ts=(1000-(time_subsecond*1000+1000)/400)%100/10;
    subsecond_hs=(1000-(time_subsecond*1000+1000)/400)%10;

    printf("Current time: %0.2x:%0.2x:%0.2x .%d%d%d \n\r", \
          rtc_initpara.hour, rtc_initpara.minute, rtc_initpara.second,\
          subsecond_ss, subsecond_ts, subsecond_hs);
}

程序前期的同步预分频值设为prescaler_s = 0xFF;

这是GD的GD32F4xx_Firmware_Library_V2.1.0里面的例程。

根据手册,亚秒值为 ( FACTOR_S - SSC ) / ( FACTOR_S + 1 ),此程序中为 (255-time_subsecond )/256.

感觉例子上明显不对

网友A:
官方例程不一定都对的

网友B:
这里应该就是官方例子写错了,代码里面那个400,估计是照搬GD32F3x0系列写的,RTC时钟源选择IRC40K,FACTOR_S+1就等于400,但是F4系列的内部低速时钟其实是32K的,而且代码里RTC时钟源选的也不是IRC32K,而是LXTAL

网友C:
“亚秒”并非时间单位,而是转速的单位,是指没有达到秒的速度,即1GHz/1.2秒。

网友D:
请问分频值还分异步分频和同步分频吗

网友E:
可以输出用示波器看看实际的是多少就知道了

网友F:
分钟级:以分钟为单位,即速度按分钟计算,7200转/分
秒级:以秒为单位,即速度按秒计算,1GHz/秒
亚秒级:没有达到秒的速度,即1GHz/1.2秒

网友G:
估计官方的例程也不是都进行过检测的啊

网友H:
这里的亚秒和秒的换算关系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