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RB+LVGL移植

楼主:
1.硬件
硬件是在STM320G070RB NUCLEO板的基础上做了一块拓展板,拓展板上有LED、按键、编码器按键、1.14寸IPS 屏幕、CH340电路、W25Q64等。

2.软件
软件使用STM32CubeMX生成带FreeRTOS的keil工程。
然后编写了显示屏、编码器按键、W25Q64的驱动。
最后移植了LittleVGL V7.7.2STM320G070RB内部资源是 36K RAM + 128KB 的FLASH,跑GUI还是比较吃紧的

于是我对LittleVGL进行了部分裁剪:去掉了Roller、Page、Linemeter、Line、Led、Line、Long_txt_hint等多个控件。只保留了ARC、BAR、BTN、LABEL、Container、List等基本控件目前FLASH还剩 37KB左右的空间。

LVGL部分效果展示:
1.LED控制

可以使用编码器选择“YES” 或者“NO”

2.按钮、进度条控件展示

可以通过旋转编码器控制进度条

源码太大,上传不了,后续放在CSDN上!

网友A(2022-09-10):
不错,CSDN的链接在哪里呢?

网友B:
csdn链接在哪啊?

网友C(2022-11-17):
lvgl可以用于大型GUI开发吗

网友:
这个lvgl能不能结合到触摸控制,实现对lcd的控制呢?

网友D:
lvgl8和lvgl7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E:
littlevgl和emwin哪个耗资源

网友F:
STM32CubeMX可以生成带有lvgl代码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G:
如何按照区域对lcd进行刷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