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关于中断优先级的设置

楼主(2022-09-08):
misc文件里面有NVIC的初始化,请教下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和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有什么区别,配置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分别指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具有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在具有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处理过程中被响应,即中断嵌套,或者说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嵌套在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中。

网友A:
当两个中断源的抢占式优先级相同时,这两个中断将没有嵌套关系,当一个中断到来后,如果正在处理另一个中断,这个后到来的中断就要等到前一个中断处理完之后才能被处理。如果这两个中断同时到达,则中断控制器根据他们的响应优先级高低来决定先处理哪一个;如果他们的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都相等,则根据他们在中断表中的排位顺序决定先处理哪一个。

网友B:
一个是抢占优先级,一个是次优先级。

网友C:
级别太多,就只好分群,然后群中细分。

网友D:
一个是总中断优先级,一个是子中断优先级。

网友D:
如果有两个中断同时产生,先比较总中断优先级,如果总中断优先级一致,再对比子中断优先级。

网友D: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到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是总的,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是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