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光电二极管放大电路倍数计算?

楼主(2022-09-08):
先上图,这是一个光电二极管的放大电路,由两级放大电路组成。前级放大电路是I/V转换,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后级放大电路是同相放大电路,但是这是交流放大电路。所以我这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1.后级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多少?需要怎么计算?
2.C53和C49是如何进行取值的?C53为何选择NPO电容?
3.R51应该是起偏置电阻的作用?

各位大神帮帮忙,解答一下小弟的疑惑,谢谢啦!

网友A:
后面一级搞个有源带通滤波器就行。
这种搞法运放接个电容,阻抗不好匹配。

请问前级电路该如何设计和取值。

网友B:
在474Hz 附近增益约39.26dB。

NPO 电容损耗小,失真小,残留极化小。也许在此无关紧要(可以看出电路设计没啥讲究,却在此无端讲究起来)。
R51 是个偏置电阻。

网友C:
1)G=200K/2K+1
2) G偏大,防止自激。也是降低运放带宽。参数和运放带宽相关,一般是十几P到1000P。
3)高通滤波电路。这里无所谓NPO,普通电容都可以。看电路两端的直流压差,压差大就需要选择漏电流小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一级搞个有源带通滤波器就行。
这种搞法运放接个电容,阻抗不好匹配。 ...

你好,如果接带通滤波器,那电阻电容的参数要怎么选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474Hz 附近增益约39.26dB。

NPO 电容损耗小,失真小,残留极化小。也许在此无关紧要(可以看出电路设计 ...

实际测得增益只有14dB,是由于频率过高的原因产生增益衰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G=200K/2K+1
2) G偏大,防止自激。也是降低运放带宽。参数和运放带宽相关,一般是十几P到1000P。
3)高 ...

那这个C53取值有什么讲究吗?和频率是有关系的吧?

网友D:
第一个运放,I-V转换,0.2V/uA。第二个运放,低频时101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测得增益只有14dB,是由于频率过高的原因产生增益衰减吗?

你把详细测试数据列出。如频率,幅度,OPA 工作电压等。

我标注的只是470hz 小信号放大倍数。仅供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474Hz 附近增益约39.26dB。

NPO 电容损耗小,失真小,残留极化小。也许在此无关紧要(可以看出电路设计 ...

np0(不是npo!!!)电容几乎所有性能都是最好的,然而残留极化却是远远不如聚丙烯电容MKP/CB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详细测试数据列出。如频率,幅度,OPA 工作电压等。

我标注的只是470hz 小信号放大倍数。仅供参考

好的,我过几天上图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详细测试数据列出。如频率,幅度,OPA 工作电压等。

我标注的只是470hz 小信号放大倍数。仅供参考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频率具体是指哪个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频率具体是指哪个频率?

信号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np0(不是npo!!!)电容几乎所有性能都是最好的,然而残留极化却是远远不如聚丙烯电容MKP/CBB的。 ...

左看右看不知哪里写着np0? 有这种电容?

这是murata 的数据,COG ,也就是NPO 是最好的,你说的更好的“MKP/CBB” 没看出来怎么好了?还差一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测得增益只有14dB,是由于频率过高的原因产生增益衰减吗?

按照14db增益倒推,工作频率在高低两点:7.91Hz或者32.98kHz 附近时增益约14db。

网友B:
引用 网友E:
np0(不是npo!!!)电容几乎所有性能都是最好的,然而残留极化却是远远不如聚丙烯电容MKP/CBB的。 ...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0 不等于 O 。 0 是原装的 缩写,O 是错误的缩写。

洋人读 0 不读 ZERO 读 O 是不严肃的错误。这点你最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详细测试数据列出。如频率,幅度,OPA 工作电压等。

我标注的只是470hz 小信号放大倍数。仅供参考

今天我看了一下波形,有点搞不懂了,实际放大的倍数应该看波形的幅度值放大了几倍,还是波形的最大值放大了几倍?图中波形的幅度值Ampl(CH2)/Ampl(CH1)=36倍=31dB,结合你给我的图,频率刚好在52HZ附近,似乎符合道理。但是如果是按最大值去算的话,MAX(CH2)/MAX(CH1)=4.6倍,这就不对了?
OPA工作电压是3.3V.
所以波形放大了几倍我通过示波器去观察,到底要看哪个值去确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我看了一下波形,有点搞不懂了,实际放大的倍数应该看波形的幅度值放大了几倍,还是波形的最大值放 ...

两个比例值之中幅度值接近真实。严格说都不太对。

我说的频率是指正弦波信号的频率。这种周期性脉冲信号波形变化后 波形幅度的放大倍数不是恒定值。

根据你的波形,输出信号被切除了底部。看样子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 有些非线性失真。需要修改电路:不需要交流耦合,将C53换成2K 电阻,R51 换成200K 电阻。R45 就别直接接地了,加个直流工作点补偿电压大约300mv左右,这样波形失真会小一点

MAX值没啥意义。就是个包含直流偏置的最大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我看了一下波形,有点搞不懂了,实际放大的倍数应该看波形的幅度值放大了几倍,还是波形的最大值放 ...

这是用matlab画的带通滤波器的单位阶跃响应。
你的示波器图形,对应极点为负实根+虚数。山坡下面还有个坑。

你的应用是求系统的响应,要求解微分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比例值之中幅度值接近真实。严格说都不太对。

我说的频率是指正弦波信号的频率。这种周期性脉冲信号 ...

好的,我修改一下试试看,后面看效果。另外问下你用的仿真软件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用matlab画的带通滤波器的单位阶跃响应。
你的示波器图形,对应极点为负实根+虚数。山坡下面还有个坑 ...

意思是我的电路图已经失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修改一下试试看,后面看效果。另外问下你用的仿真软件是什么软件? ...

ti-tina ,免费。 注册后可以下载使用,仅适合TI 器件,https://www.ti.com.cn/tool/zh-cn/TINA-TI?keyMatch=&tisearch=search-everything&usecase=software#downloads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我的电路图已经失真了?

下面的坑,被运放给切了吧。你的直流偏置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tina ,免费。 注册后可以下载使用,仅适合TI 器件,https://www.ti.com.cn/tool/zh-cn/TINA-TI?keyMat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面的坑,被运放给切了吧。你的直流偏置是多少?

直流偏置为0.3V

网友F:
看了运放datasheet,下降沿部分波形不对劲,应该被切掉了,放大倍数算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14db增益倒推,工作频率在高低两点:7.91Hz或者32.98kHz 附近时增益约14db。
...

最近下了个Tina-TI试了下,如果是双电源供电,交流传输特性和你的图是一样的,但是把仿真图改为单电源供电,增益变成负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下了个Tina-TI试了下,如果是双电源供电,交流传输特性和你的图是一样的,但是把仿真图改为单电源供 ...

需要加个你原图的0.3V偏置。轨对轨运放接近负电源轨时,实际上已经饱和到无法放大信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下了个Tina-TI试了下,如果是双电源供电,交流传输特性和你的图是一样的,但是把仿真图改为单电源供 ...

网友B:
100mV 偏置即可

网友G:
原设计会不会是方波驱动的光源  tia后面用电容隔直去掉直流干扰(温漂之类)

网友H:
引用 网友C:
1)G=200K/2K+1
2) G偏大,防止自激。也是降低运放带宽。参数和运放带宽相关,一般是十几P到1000P。
3)高 ...

放大倍数越大,β越小,环路增益越小,那么不应该是越不容易自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