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凌鸥开发板LKS32AT085评测-驱动无感无刷电机

楼主:
凌鸥创芯车规级LKS32AT085开发板测评—驱动无感无刷电机
首先非常感谢21ic和凌鸥创芯,很荣幸能参加此次活动并参与评测。
本次收到的一套2个开发板,分别是电机驱动功率板和MCU板,其中MCU的型号为LKS32AT085QC809,首先介绍一下板子。
功率板如下图:

DC电源输入:DC20~60V电源输入,在DC60V时功率在500W以下,输入电压不能过低;过低时,无法驱动MCU板,电机U、V、W三相输出。可以用来驱动有感和无感的电机。总体来说做工比较精致,右侧是电位器,用来调节电机速度,两个大的按钮,分别是Start和Stop,用来控制电机启动和停止,旁边是三个LED指示灯,可以用来做状态指示,缺点是指示灯并没有标注名称,比较难区分,其他标注基本比较清晰。同时还有凌鸥创芯的丝印**,总体比较美观。
MCU板如下图:

MCU板通过两排28针的排针与功率板相连,这里有必要吐槽一下,功率板和MCU板的安装没有防错,如果拔下来时不注意,可能会插反,功率板图纸,MCU图纸和实物管脚的丝印,部分对不上,如果需要用到太多的点时,分不清楚针脚号,这个希望厂家以后能改进。还有连接下载器时需要注意,MCU板5V要接下载器3.3V。另外,MCU的针脚号能否按数字顺序排布,这样方便查找。

本次做电机评测,电机购买于某宝二手,NIDEC的无刷电机,应该是风机上用的,本身带驱动,不适用原有的其驱动板,直接从三相处焊接三根线出来,用凌鸥驱动板和MCU板驱动。如下图:

三根线分别对应接到驱动板的U,V,W上,电源端接24VDC电压,如图:

需要在MC_Parameter.h里:
1.设置电机的多参数:

由于没有电桥,电机d轴电感和q轴电感,随便设了两个数值。
2.参考MCU板和驱动板的图纸在hardware_init_.c和hardware_init_.h更改用到的相应的引脚通道,见下图:

无感可以不用管HALL_U,HALL_V,HALL_W。
然后顺时针转动电位器,电机就可以转起来了,只不过在启动时,电机会抖动一下,低速时也会抖动,由于电机上没有传感器,没有测试有感的时候是否会有抖动的现象。

网友A(2022-09-08):
这个开发板还带电机驱动电路,不错啊。

网友B:
LKS32AT085性能怎么样

网友C:
这个是官网提供的方案吗

网友D:
源码可以分享一下吗?想瞅瞅

网友E:
这是官方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