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定时器互补通道的使用

楼主(2022-09-08):
互补通道,能否关闭或者开启其中的一个通道

网友A:
那就不叫互补了。

网友B:
单独一路通道好像也是可以,但不是互补功能

网友C:
没有问题的吧,你可以试试

网友D:
就正常输出了呗,跟互补没关系了

网友E:
我记得好像是可以,但是我还没具体测试过

网友F:
其实你可以自己测测,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G:
正常的话,是可以输出的,就标准的定时器输出就行了

网友H:
那你只用一个通道还用互补干啥嘞?

网友I:
你就正常输出呗,不需要这个高级定时器的就行了

网友J:
没这么用过,我记得是可以用其它定时器实现输出的,就一路输出喽

网友K:
是行的,毕竟是高级定时器嘛

网友L:
可以的
可以单独输出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