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PWM输出,可以直接驱动MOS么

楼主(2022-09-08):
mcu直连MOS的门级,
是否可以驱动

网友A:
可以,得看你驱动的我MOS管开启电压。

网友B:
现在MOS的开启电压都很低了,一般都是可以驱动的

网友C:
不建议这么做,虽然是可以直接驱动的

网友D:
你还是用光耦或者三极管做个隔离吧,稳妥一些

网友E:
是可以啊,但是你要选择的MOS的开启电压要小

网友F:
一般都是行的,以前的MOS大多数不行是因为开启电压比较高,MCU达不到

网友G:
这个还得看你选择的是什么MOS的

网友H:
直接接入好像也不能达到完全开启吧

网友I:
是没问题的,现在MOS开启电压都低,而且MCU的驱动能力还是可以的

网友J:
楼主用的是哪款MCU哪款MOS呀?

网友K:
建议还是看看手册,MCU和MOS的手册都要看,选型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