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系统时钟配置错误,会引起什么后果

楼主(2022-09-08):
系统时钟配置错误的话,
会不会导致程序无法下载

网友A:
系统时钟配置和下载程序没有关系

网友B:
不会的,程序正常下载的

网友C:
这种情况,程序就算是能下载进去,也不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D:
你配置错误的话,应该编译不过去吧

网友E:
不会,你会正常下载的,只要能编译过去的话

网友F:
引起的后果就是你程序跑不起来

网友G:
下载程序其实不焊接外部时钟都是可以的

网友H:
感觉能下载进去,有机会我把时钟部分乱配置一下试试

网友I:
其实你配置错误估计是编译不过的吧,会提示你的

网友J:
你指的系统时钟配置错误,是那种?是分频部分错误么

网友K:
程序运行不了,但是你能烧录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