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link是否可以使用

楼主(2022-09-08):
hlink能烧写新唐的程序么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工具?

网友B:
hlink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C:
hlink是谁家的?

网友D:
jlink的升级版??

网友E:
新的下载工具吗

网友F:
不会是盗版吧~~~

网友G:
Hlink是谁家的啊?还有你要给新唐那款MCU烧录啊?

网友H:
正常如果是DAP协议的话,给新唐的M系列是可以的

网友I:
正常来说,除了STlink和jlink,还有其他不适arm内核的link都是dap改的吧

网友J:
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你说清楚一些才好啊

网友K:
建议是使用新唐的link烧录比较合适

网友L:
应该是可以烧录,现在daplink都是可以

网友M:
Link可太多了,都是各个厂家的link

网友N:
你可以试试呗,只要接口都对就用呗

网友O:
你最好是自己测测,首先不知道你要给新唐那款MCU烧录,其次不知道Hlink是啥

网友P:
应该可以,因为大多数都是arm内核

网友Q:
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Hlink是谁家的啊?

网友R:
一般是可以,但是具体你还得好好测测,而且现在我还不知道Hlink是谁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