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如何快速的把蓝牙功能添加到系统中

楼主(2022-09-08):
最简单便捷的应用
系统硬件中,添加蓝牙功能,如何做

网友A:
使用的是哪款芯片呢,一般下载对应的EVT包,直接使用BLE目录下的例程是最方便的。

网友B:
你是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C:
什么意思?硬件添加还是啥?

网友D:
用的哪款芯片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是哪款芯片呢,一般下载对应的EVT包,直接使用BLE目录下的例程是最方便的。 ...

看来要给新手出个教程了,很多时候大家用的少,是因为教程不够

网友A:
对于新手学习蓝牙,可以下载一个对应芯片的EVT开发包,里面有一个所有例程的罗列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另外关于蓝牙例程也是有很多博客去讲解如何使用:https://www.cnblogs.com/debugdabiaoge/p/15849821.html

网友F(2022-10-09):
是问的单片机中实现蓝牙功能还是pc机系统添加蓝牙通讯功能呢

网友G:
BVT是Build Verification Test,基本验证测试,对完成的代码进行编译和连接,产生一个构造,以检查程序的主要功能是否会像预期一样进行工作。

网友H:
有没有必要仔细的学习一下底层驱动和原理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是哪款芯片呢,一般下载对应的EVT包,直接使用BLE目录下的例程是最方便的。 ...

需要修改配置文件以适应自己的硬件变动吧

网友J:
我是使用的BLE目录下的例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各种报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是使用的BLE目录下的例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各种报错

因为 很多变量函数等和例程里定义的有冲突或者是没有引用

网友L:
你要是用沁恒的蓝牙芯片么,还是外置蓝牙模块啊?

网友M:
可选择沁恒的CH582,直接带有蓝牙功能的MCU,比较好用,而且还很容易上手

网友N:
这个蓝牙功能你指的是透传,还是AT还是什么?

网友O:
很多沁恒的MCU都是带蓝牙功能的,而且还有完整的demo支持,可以看看

网友P:
你想用蓝牙实现什么功能呀?

网友Q:
楼主想用蓝牙实现什么功能了

网友R:
做的话,就初始化蓝牙部分呗,然后再收数据发数据,也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