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9141K天线选择

楼主(2022-09-08):
请问 这个图里的那两块是地吗?PCB库里的天线按板厚选择就可以吗?

网友A:
是的,下面是地,不同的板厚pcb库里会提供不同的设计,按照板厚选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下面是地,不同的板厚pcb库里会提供不同的设计,按照板厚选择就可以了。 ...

顶层两个红色的长方块也是GND吗?

网友A:
设计天线的时候也可以结合我们板子的pcb图参考参考,这两块红色的长方形就是地,放在这下面就是提示天线需要水平贴着放。

网友B:
天线需要调试, 接个网分调整参数和走线.

网友C(2022-10-09):
天线并非与无线设备的接收前端或发射功率功放级隔绝独立

网友D:
天线设计并不简单。即使采用类似数字电磁码(Numerical ElectromagneTIc Code)这样的建模程序,电路或系统工程师对电磁世界也是陌生的。

网友E:
选择天线的频率范围(天线频段),比如WIFI天线,那我们就选择2.4-2.48GHz范围的天线,这里的范围一般指的是S11≤-10dB的范围

网友F:
定向天线就是在一个方向上增益很轻,另外一个方向上增益很柔,全向天线者是“任何方向”上都有差不多的增益

网友G:
增益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整个通信的链路预算(通信距离),但是通常天线给出的增益都是方向图的最大方向上的增益(单位dBi),并不代表所有方向上的增益,所以一般全向天线还可以了解以下不圆度,定向天线可以了解以下副瓣电平和前后比这些指标;根据理论和测试经验,一般定义链路预算少6dB,则通信距离减半,比如一对2.4GHz无线模块链路预算是100dB(加上天线增益),通信距离是1km,那么94dB的链路预算,通信距离就是500m

网友H:
天线端口的阻抗是一个复数(R+jX),一般我们说天线端口的阻抗都是50Ω,理想情况下虚部为0,但是实际上频段范围内不可能全部为0,所以必然存在反射;其实VSWR变相说的就是输入阻抗VSWR=( Zi-50)/( Zi+50)

网友I:
PCB天线按照厂家推荐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