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标准库

楼主(2022-09-09):
以前收集的STM32F1系列标准库包,给入门学习STM32分享一下!
标准库只是学习过程中一个入门学习的资源,有助于理解HAL库中一些标准的封装接口含义!

网友A:
标准库很适合新手入门学习,虽然现在都是HAL库配合CUBEMX使用,标准库对于理解HAL底层程序还有有帮助的!

网友B:
本人新手小白正在学习STM32F1系列单片机,正好学习一下,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C:
感谢分享!虽然已经在用HAL库了,但是标注库直接用KEIL软件就好!配置也是简单明了!适合入门学习使用!

网友D:
标准库对新手入门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E:
现在HAL
用的多

网友F:
感谢分享!这个确实是入门的一个必要选择!尤其是新手!

网友G:
从开发开始就没怎么接触过标准库。

网友H(2024-06-25):
STM32F1标准库对于系统资源还是比较节省的

网友I(2024-12-01):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J: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K: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L: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M: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N: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O: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P: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Q: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