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G474RBT6 flash问题

楼主(2022-09-09):
stm32G474RBT6 128K的flash有双bank这个功能吗

网友A:
看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B(2022-10-18):
这个不太清楚,没用过这个芯片,但是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的,或者看看demo也行

网友C:
一般要是双块的MCU都会标注吧

网友D:
你要双bank是要实现固件升级?

网友E:
128K呀,程序还要备份的话,是不是就很容易不够用了呀

网友F:
你可以自己用代码实现双bank的功能的

网友G:
其实外扩个flash也是可以的,这样还稳定可靠

网友E:
没用过ST的双bank功能,楼主用过么?是否好操作啊?

网友H:
看介绍好像是没表明呀,最好楼主还是找个手册看看

网友H:
一般可以自己设定固件是存在哪儿,数据存在哪儿的,128K的话,只要你够用,剩下的就可以作为固件备份的bank

网友I:
感觉没有吧,有双bank的功能,好像都是ST比较高端的MCU才带

网友J(2022-12-11):
可以外扩个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