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H750B-DK 程序烧录问题

楼主(2022-09-09):
情况如下:
通过TouchGFX设计好一些界面后,可以直接通过F6(Run Target)去烧录程序到板子里面

然后在C:\TouchGFXProjects\MyApplication_3\TouchGFX\build\bin\路径下面可以找到intflash.hex和target.hex

我尝试通过STM32CubeProgrammer去把这两个hex文件download进去,但是都会报错
  17:28:58 : Error: failed to download Segment[1]
  17:28:58 : Error: failed to download the File

回到TouchGFX Designer里面的控制台
  ST-LINK SN  : 003F003B3137511333333639
        ST-LINK FW  : V3J7M2
        Board       : STM32H750B-DK
        Voltage     : 3.27V
        SWD freq    : 24000 KHz
        Connect mode: Normal
        Reset mode  : Software reset
        Device ID   : 0x450
        Revision ID : Rev V
        Device name : STM32H7xx
        Flash size  : 128 KBytes
        Device type : MCU
        Device CPU  : Cortex-M7
        BL Version  : 0x90

        Memory Programming ...
        Opening and parsing file: target.hex
          File          : target.hex
          Size          : 290.36 KB
          Address       : 0x08000000

        Erasing memory corresponding to segment 0:
        Erasing memory corresponding to segment 1:
        Erasing external memory sectors [0 1]
        Erasing memory corresponding to segment 2:
        Erasing external memory sectors [16 17]
        Download in Progress: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 0%
        圹圹圹圹圹圹圹圹圹圹圹圹圹圹圹圹圹圹圹圹圹圹圹圹圹 100%

        File download complete
        Time elapsed during download operation: 00:00:05.772

        Hard reset is performed
        Done

发现它除了擦出 sgment 0 1 2 之外,还会擦出外部的特定的memory sector

所以到底intflash.hex 和 target.hex 到底是要烧录到哪里???

再仔细看了一下TouchGFX Designer里面的控制台
   Compile
        make -f ../gcc/Makefile -j8
        Middlewares/ST/touchgfx
        Reading TouchGFX/application.config
        Video Objects:
        Linking TouchGFX/build/bin/target.elf
        Producing additional output formats...
          target.hex   - Combined internal+external hex
          intflash.elf - Internal flash, elf debug
          intflash.hex - Internal flash, hex
        Done

最后写着target.hex是包含了 internal + external 的hex文件,也就是说包含了intflash.hex???

如果我不想通过TouchGFX Designer去下载程序到板子里面,想通过STM32CubeProgrammer去下载的话,需要怎样操作呢?

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
你这 internal + external 文件是通过TouchGFX软件生成的吧。

网友B:
因为用到了外部的spi flash存储素材,你需要加载外部的烧写算法才行
点左侧有 EL 的图标,按需选择就行

网友C:
在网上查了一下,有帖子说要用TouchGFX Environment去make生成hex文件再烧录,但是只有一句话带过了,有人知道怎么操作吗???

网友D:
软件生成的吗?

网友E:
发现说有头文件没找到,又说有变量undefine
但是为什么TouchGFX它自己又能够编译并且通过呢。。

网友F:
应该是有部分内容要写到外部存储器了,这时就要用到外部加载算法。在CubeIDE和STM32CubeProgrammer里面一般都有针对现有ST开发板外扩存储的准备了
现存算法文件,你针对性地选择后进行烧录。

另外,这个板子按理也有现存的例程,你可以先基于现有例程跑跑,找找流程,然后再自己来会更高效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