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采样基准电压

楼主(2022-09-09):
利用M2354采样的时候怎么设置内部基准呀?

网友A:
修改SYS_VREFCTL寄存器,来选择参考电压

网友B:
SYS_VREFCTL选择参考电压

网友C:
内部基准么

网友D:
内部基准不是固定的么

网友E:
话说,这种基准不能通过外部电路直接配置么?

网友F:
我记得ST的是可以给VERF直接一个基准电压的,新唐不是这么弄么

网友G:
内部基准还不是太会,感觉还是外部直接连接电压来的快一些

网友H:
这种配置是不是会让ADC的精度更精准一些啊

网友I:
可以通过寄存器来配置的,你参考一下官方的demo吧

网友J:
这个内部基准是负责什么功能的,是ADC采集的基准电压吗?

网友K:
这个基准电压是从MCU的供电电压来的吗?

网友L:
可以看数据手册的,手册写是用VREFCTL来配置的

网友M:
你问问新唐的技术支持也行,自己看看数据手册也是可以的

网友N:
看来新唐的这ADC做的还比较用心啊,还能内部配置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修改SYS_VREFCTL寄存器,来选择参考电压

这个基准是可配置的啊~~

网友P:
需要修改SYS_VREFCTL寄存器

网友Q:
个人认为内部基准并不比外部基准更加准确

网友R:
其实完全可以从实际出发 看看自己需要的精度是多少 如果根本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 还追求高精度的电压基准还有什么必要呢

网友S:
基本上所有的adc都有内部电压基准和外部电压基准的

网友T:
从图上来开这个型号的芯片支持内部电压基准和外部电压基准

网友U:
有些内部电压基准还能分好几个电压等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