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时钟配置

楼主(2022-09-09):
这个M2354低速外部时钟(LXT)最高支持多大的的频率,有没有例子初始化LXT的代码啊?

网友A:
LXT是32.768khz。RTC就是使用LXT的

网友B:
RTC就是使用LXT的

网友C:
低速时钟应该是RTC方面的应用吧

网友D:
其实还是建议使用时钟芯片哈,自带的都不是很精准的

网友E:
初始化最好是看看官方提供的demo

网友F:
应该有代码吧,初始化RTC的呗

网友G:
没用过这芯片,但是我知道RTC应该是官方必备的demo吧

网友H:
你可以去官网找找,看看有没有关于M23系列的时钟配置吧

网友I:
一般都是可以通过程序看到RTC部分的时钟配置的

网友J:
LXT是不是就新唐这么叫啊?

网友K:
为啥不叫RTC呢?是因为这个还有别的作用吗?

网友L:
低速外部时钟其实一般就是指32.768khz的那个时钟

网友M:
低速外部时钟可以使用其他频率的晶振吗

网友N:
rtc和lxt完全就是两码事 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O:
我觉得应该捋顺一下时钟树这部分的配置,这样才能知道自己配置的时钟是哪里的时钟源以及相关的分频倍频

网友P:
虽然官方有初始化的代码 但是楼主不一定是你需要的那个频率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K:
为啥不叫RTC呢?是因为这个还有别的作用吗?

不要混淆这俩 一个是专门的模块一个是通用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