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插拔USB线会导致应用程序无法启动,进入booting模式

楼主(2022-09-09):
插拔USB线会导致应用程序无法启动,进入booting模式

网友A:
N329系列128pin的芯片,ND0一般是复用作为nandflash_data0的,正常连接不会用这个问题

但是在64pin的N32901R3DN中, 是没有nandflash接口的,所以ND0可以复用作为GPIO :GAP7

而设置ND0的高低电平可以在开机时用来切换recovery 和normal run模式:

1)ND0接地,进入recovery mode,USB booting,连接turbo writer

2)ND0不处理(default情况下高电平),进入normal run模式

在64pin的N32901R3DN中, ND0和GPIO是复用的,即GPA7

USB 插入时,实际上是一个power on过程,power on setting过程会对ND0的值进行判断

GPA7应用如果会使IO口的状态不稳定,即ND0时高时低

就会有时候进normal run mode,有时进recovery mode

因此使用N32901R3DN时,GPA7的使用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