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 EMC常见的注意点有哪些

楼主(2022-09-09):
1. 复位电路:reset信号尽量不要换层

2. 加外部看门狗电路可以避免死机

3. 尽量保证GND平面的完整性,敷铜网格变小或者平面铺,GND平面的导通性会更好

5. Memory GND和系统GND连在一起,没有必要分开

6. 机壳地应该与大地有很好的连接,单独的一块机壳地容易没有地方释放。建议机壳地

与大地之间加强连接,在表层或底层完整连接,不要换层

7. USB D+/D- 需GND屏蔽.

8. 12MHz Crystal一开始走线就用GND层隔离其他signal,以防干扰.

9. 有外接connector 的pin脚,注意是否有TVS保护,以免ESD 打死IC pad

10. USB铁壳需要加0ohm电阻到地

网友A:
楼主总结的很好,属实过EMC的话需要注意这些

网友B:
时钟的话,一开始就要包地处理吧

网友C:
我比较好奇啊,就是复位信号为啥不能换层

网友D:
正常是都用内置看门狗的,外置的话属实稳定一些,但是需要成本增加

网友E:
楼主说的Memory GND指的是什么?

网友F:
话说,机壳地和大地连接是不是也有要求啊

网友G:
一般都是高速信号还需要等长

网友H:
最好在USB与外界连接的地方,加个磁环,也是OK的

网友I:
还有很多地方呢,比如电感,有的需要开尔文画法

网友J:
最好都是参考官方提供的EMC电路,其实过的概率更大一些

网友K:
如果不得已reset信号尽量换层的话 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还有很多地方呢,比如电感,有的需要开尔文画法

开尔文画法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没有接触过啊

网友M:
开尔文画法是说的开尔文四线制测量电阻的那个吗

网友N:
外部加看门狗和内部看门狗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O:
一般多大的晶振就需要用gnd进行屏蔽了呢

网友P:
什么引脚是外接connector 的pin脚呢 这个不是很理解啊

网友Q:
要做包地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