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05 Non-os NAND+FAT文件系统,文件丢失

楼主(2022-09-09):
N32905 Non-os NAND+FAT文件系统,文件丢失

网友A:
1. 直接断电容易导致RAM中的数据没有同步到FLASH导致文件分配表丢失。可以配置大一些的电容,并监控系统电压,电压变低时尽快同步文件系统。要避免直接下电

2. 程序用loop的方式对同一个文件大量读取,导致引发nand read disturb现象,导致逐渐出现位翻转,最后超过ecc校验位数后的读取失败。读取一定次数后移动文件位置消除disturb现象。

3. 对文件的读取依然会有改变access time的可能,因此可预先将文件设置为只读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