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26 Nandflash无法烧录/烧录不良

楼主(2022-09-09):
N32926 Nandflash无法烧录/烧录不良

项目需要SD NAND存储芯片吗,可以送样测试,13537608950

网友A:
确认Nandflash写保护是否去掉

网友B:
确认Nandflash的ID是否读对,若不对

1)确认是否支持该nandflash

2)  是否存在PCB生产不良或焊接不良:nandflash和N329之间的连接是否正常,

      nandflash各引脚之间是否有短路

网友C:
power on setting有关nandflash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其实我想问啊,就是无法烧录的多么?

网友E:
你要先确定存储芯片的来源,是否是全新

网友F:
是不是焊接不行啊,之前也这样吗?

网友G:
你看看之前的电路板,是否也是这么设计的,如果也是,那可能就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H:
烧录之后不好用是么?还是根本烧录不进去

网友I:
还是要确认芯片型号的,精确到尾缀最好了

网友J:
烧录失败提示你的是什么呀?截图看看

网友K:
你这是第一次使用么,还是之前的样板都是好用的,就这批不好用?

网友L:
这个是大事,最好要好好分析一下,一般都是存储焊接虚焊,或者就是存储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M:
你是更换过存储芯片么?还是就是原来好使的那批芯片啊?

网友N:
请问无法烧录或者说是烧录不良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有报错信息吗

网友O:
读取Nandflash时候的最低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P:
nandflash和N329之间的连接是否正常,确认一下硬件连接

网友Q:
烧录过程无法进行还是开始烧录的时候就报错呢

网友R:
一般就是仨原因 电路板的原因  芯片的原因 软件的原因

网友S:
如何确定是不是焊接导致的问题呢 现在封装都很小巧 真的不容易查找问题